通讯模块终端电阻

楼主(2015-07-30):
模块终端电阻的大小是改变通讯网络的波特率,和速度。电阻开路对通讯有什么样的影响?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看到的资料上说加电阻是为了减小干扰..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我以前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C:
   1、“高频信号传输时,信号波长相对传输线较短,信号在传输线终端会形成反射波,干扰原信号,所以需要在传输线末端加终端电阻,使信号到达传输线末端后不反射。对于低频信号则不用。在长线信号传输时,一般为了避免信号的反射和回波,也需要在接收端接入终端匹配电阻”。
   2、“终端匹配电阻值取决于电缆的阻抗特性,与电缆的长度无关。RS-485/RS-422 一般采用双绞线(屏蔽或非屏蔽)连接,终端电阻一般介于100至140Ω之间,典型值为120Ω。在实际配置时,在电缆的两个终端节点上,即最近端和最远端,各接入一个终端电阻,而处于中间部分的节点则不能接入终端电阻,否则将导致通讯出错”。

网友C:
   1、终端电阻是为了消除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在通信过程中,有两种信号因导致信号反射: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
阻抗不连续,信号在传输线末端突然遇到电缆阻抗很小甚至没有,信号在这个地方就会引起反射。这种信号反射的原理,与光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要引起反射是相似的。消除这种反射的方法,就必须在电缆的末端跨接一个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使电缆的阻抗连续。由于信号在电缆上的传输是双向的,因此,在通讯电缆的另一端可跨接一个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

   2、引起信号反射的另个原因是数据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这种原因引起的反射,主要表现在通讯线路处在空闲方式时,整个网络数据混乱。要减弱反射信号对通讯线路的影响,通常采用噪声抑制和加偏置电阻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对于比较小的反射信号,为简单方便,经常采用加偏置电阻的方法。

3.总线终端器在数据线A和B的两端均应加接总线终端器。总线终端器的下拉电阻与数据基准电位DGND相连.
上拉电阻与供电正电压VP相连。总线上没有站发送数据时.这两个电阻确保总线上有一个确定的空闲电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块终端电阻的大小是改变通讯网络的波特率,和速度。电阻开路对通讯有什么样的影响?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谢谢!
你的明白??

网友D:
以前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只知道和干扰有关系,具体不是很清楚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昨天我们的通讯模块一共12个站,刚开始还有两个站有通讯而且不稳定。后来重启设备,全部通讯丢失。最后查得终端电阻开路。更换130欧电阻通讯恢复正常。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网友E:
7楼给出了一个实际例子,3楼的文字较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