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5-07-30):
 接修一台丹佛斯fc—51变频器7.5kw,开机即报短路故障,因机器较脏,所以用洗衣粉水清洗的,后烘干,检查发现下桥臂驱动几只330欧电阻烧坏,更换后,未带载试机,三相输出电压正常,后带载试机,三相输出不正常了,拆下模块发现模块下面有水迹,下面还有几只td350i光耦,后将损坏元件更换后,开机报警a45,复位后可开机,但三相输出要20v左右差异。请教大神a45是什么故障,还有现在应该是哪里的问题,现在六只hcnw4506,六只td350i外加逆变模块全部换了,量所有静态数据也正常,急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