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问题

楼主(2015-07-30):
请问各位前辈!安川机器人梯形图程序是如何对应和控制外部输出信号的?  真心求教!

网友A:
说明一点:机器人没有梯形图。

网友B:
例如:273行,#10022直接对应#30042,#10022可由示教器的通用输出里面来进行开关,也可由指令DO OUT 11来开关。#30042就是对应了B9这个信号

网友C:
安川怎么会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D:
不用想了,机器人厂家专门研制的PLC控制器,所有资料和软件都不对外公布的,跟市面上正在销售的大品牌的PLC控制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网友E:
你用哪种控制器?用途是通用、焊接或搬运?

网友F:
外部编程应该差不多!

网友G:
哇!碰到个同样疑问的人!学习到了!
我还有个疑问就是:我设计了个干涉区,可是我将机器人走进这个区,没出现报警停止现象,还有相对应的点是怎么查看的?

网友G:
还有干涉区内的数值输入单位是什么!?

网友H(2015-11-25):
没啥问题好说的,都是一些太无聊的问题!

网友I(2016-03-24):
回复 网友B:
你这用的是DX100系统吧,现在安川新升级的DX200系统没有密匙你是进不了最高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