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哪位大侠,大哥告诉我一下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偏压的含义,谢谢。

网友A:
偏压,我的理解就是给一个相反的值,在保证没有输入时,模拟量为零

网友B:
1楼解释到位。就是这个意思。

模拟量由于电缆存在噪声。信号存在零漂,所以,要偏置矫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解释到位。就是这个意思。

模拟量由于电缆存在噪声。信号存在零漂,所以,要偏置矫正。
模拟量用4~20ma电流的话 还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B:
当然,同样有,只不过电流信号好于电压信号罢了。但只要是模拟量,就有偏置的必要。不管是电压还是电流。有没有必要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信号漂移要求高的,会用。要求不高的,可用可不用。但,偏置如果没有,就很被动了。给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做参考吧:
调节信号零点就相当于给模拟量信号置偏。

特别是4-20mA信号,0点是4mA,不是0呀,后处理更需要偏置为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同样有,只不过电流信号好于电压信号罢了。但只要是模拟量,就有偏置的必要。不管是电压还是电流。有没有必要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信号漂移要求高的,会用。要求不高的,可用可不用。但,偏置如果没有,就很被动了。给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做参考吧:
调节信号零点就相当于给模拟量信号置偏。

特别是4-20mA信号,0点是4mA,不是0呀,后处理更需要偏置为0了!
嗯嗯  有道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