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GX-Works2   F4快捷键不知道按了哪里怎么突然用不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工具-自定义快捷键 这个看一下。不知你在什么情况下按F4。

网友B:
F4是编程后转换用的。你什么地方不能用?

网友C:
我的w8系统用GX-8.86编程f4也用不了,有知道的吗,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D:
看截图,你是把那个快捷键删除了,再添加进去就可以了,工具-自定义快捷键  转换/编译 选项里面加进去。
刚才我也删了一次,就没法F4转换了,然后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E:
W7、W8系统跟工业软件冲突,还是XP好呀!
可惜现在本本都不支持XP了

网友F:
有可能是F4键被一些品牌笔记本的专有热键功能占用了,像联想笔记本,单按F4是强制关闭当前窗口的。解决方法要么是把热键功能关闭,要么可以按Fn+F4组合键切换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G:
正如6楼所说,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导致按下F4功能键实际上不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程转换时候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  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 我使过

网友E:
我的破联想本本也是,真是王八蛋设计的(家用本本无所谓,单我的是专业本,也把“F4"锁了)

网友H:
看看是否是在监视模式还是在监视写入模式!

网友I:
回复 网友G:
win8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