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和西门子226PLC通讯控制问题

楼主(2015-07-30):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触摸屏,触摸屏是显控的SA-7A,PLC是西门子226,自己实验编一个最简单的程序想用触摸屏的一个位按钮控制PLC的Q0.1接通与断开,但是写了个程序,不知为什么点击触摸屏的按钮图标但是PLC没有输出动作程序就是下图,请大师们指教一下是那个程序出了问题,触摸屏的通讯指示灯闪烁,如果能给个范例程序那就更好了谢了,邮箱是1500177305@qq.com,新手期盼谢了。
这个是触摸屏的图
下面的是PLC的图

网友A:
用的什么通讯方式啊

网友B:
触屏交替M0.6 下图监控的是M0.0?

网友C:
没看到m0.6和输出q之间有关系。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触屏可以直接控制输出点的状态。
触屏里做个按钮,对应的地址就是q0.0,然后按钮的功能取反,plc里不需要任何程序。通讯连接后,按按钮观察q0.0的指示灯即可。

网友D:
呵呵;看有没有通讯上,在屏上设个指示灯,对应I0。0;
然后给I0。0信号,看屏上对应的指示灯有没有变化;
或直接在屏上操作Q0。0看状态是否有变化;

网友E:
就一句话,m0.6常开点直接连到q0.1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有没有通讯上,在屏上设个指示灯,对应I0。0;
然后给I0。0信号,看屏上对应的指示灯有没有变化;
或直接在屏上操作Q0。0看状态是否有变化;
其实没通讯上就报错了 主要还是怕地址填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PPI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