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1):
求助!!!丹佛斯vtl2800报err37怎么解决?

网友A:
找到手册,查看故障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B:
驱动小板与主控板通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小板与主控板通讯有问题
能否详解一下。

网友C:
两板通讯不上,最好找板替换,有可能通讯集成块,单片机等电路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小板与主控板通讯有问题
能否详解一下。
更换驱动小板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