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1):
三菱的输入是接NPN的电子开关,这个低电平到底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A:
怎么测量的啊?

网友B:
相当与测量一根导线的电压,当然是0v

网友C:
输入点是接到PLC内部电源负端的。

网友D:
你XO与COM那用线接起来,本来就是一个开关量常开变常闭,你开关的两端应该要怎么量啊。

网友E:
可以看一下内部示意图;若用线短接后再测量,则该线两端电压为零。

网友A:
NPN的传感器一般是三根线,棕(24V)、蓝(0V)、黑(输出),黑色接plc的X端,蓝色接PLC的输入的0V,当传感器动作时,蓝黑两根线导通,

网友E:
低电平相对于高电平而言;低电平有效,则是能够起预期作用的低电位范围。
NPN电子开关的情况,可参见6楼。

楼主:
三菱的输入是接NPN的电子开关,这个低电平到底是如何理解的,

这里的低电平指的是基级和发射级的电压的范围吗,书上说三极管有“截止、放大,饱和”三个状态,到底这个有效是什么意思

网友F:
简单的理解就是ov输入有效!

网友G:
输入点什么都不接,有万用表测,黑笔接PLC输入侧负极,红笔测输入X点,应该是24V,你如果把这个点与负极短接,PLC就认为这个点输入有效

网友H:
百度一下,大把的,npn,pnp,共0v或是共24v的意思

网友I:
就好比一盏灯,你一条线接火线,另一条线要接零线,plc的com搞+,输入端就要接0V了。

网友J:
低电平表示npn开关管输出为负,也就是0v.

网友K:
学学电工基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前辈的点剖,屌丝愚钝,
搞清楚头绪了:PLC漏型,就是电流从X0流出到外面,而NPN管子集电级接X0,如果要这个NPN管子有电流,发射极就要接0V,就叫低电平有效。PNP相反

网友L:
呵呵;也就是输入端X0 X1。。。。。要接0V时才有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