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1):
目前有一块cpu—2dp.一组et200s加模块。485电缆和接头。但是没有24v电源。没有电源模块。初学者想动手实践一下。该怎么弄?有setp7

网友A:
首先要让你的CPU得电啊,所以至少要一个24V的开关电源,另外你程序想下载到CPU里面去,还要一根MPI的下载电缆。

网友B:
像一楼说的,plc得上电啊,所以首先弄个24v2a以上的电源。然后需要有相应cpu的下载电缆,计算机上装上编程软件,自己做点实验程序,下载,有点周边的硬件,比如按钮,传感器什么的,有点执行机构,继电器什么的。

网友C:
还是先弄个24v电源吧,没电plc是玩不转的。

网友D:
先到网上下点资料吧,

网友E:
弄个24v电源就行了

网友F:
1楼主说得对啊。

网友G:
得有一个电源模块,至少有一个直流电源.

网友H:
一个24V电源,不贵的。

网友I:
电源是一定要的啊  去买一个吧

网友J:
电源,编程线,和电脑上的软件。

网友K:
你缺少的俺都有,前提你要在上海

网友L:
买个24V电源先,通讯电缆要有,编程软件装好而且要能通讯上,在写几个小程序开始PLC之路。

网友M:
电源挺便宜的

网友K:
一开始上手300系列,不错不错

网友N:
没电咋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