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1):
请教欧瑞E1000,380V1.5Kw报OE故障.面板上显示直流监测电压700v左右.请高手指导是电路板哪的问题?

网友A:
顺着母线电压检测查,(有几个几百K的电阻串联的地方)

网友B:
当然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应该在电源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