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1):
前两天做了一个恒压供水的实验,用到远传远传压力表。压力表的初始电阻是26Ω,我通电连接模拟量输入模块,在没用任何操作的情况下有1000多的初始数据,当时没有搞明白,今天过来问问。还有就是怎么区分远传压力表的输出信号时电流型还是电压型。

网友A:
建议:提问题时最好说下仪表的型号,否则很难回答。因为远传压力表有电阻式、差动式等。如电阻式的其输出信号是电阻信号,其发送器起始电阻值为20--30欧,有点跟你说的接近,但还要看是不是有三根信号线?如差动式的就有电流输出信号的,有的还是两线制的。

网友B:
远传压力表用4~20ma输出的最好处理,经过隔离器可以直接进变频器或者PLC,很方便控制

网友C:
最好办法就是万用表测量

网友D:
远传传感器标准是采用电流信号的,还有就是485通信方式,电阻形式最容易受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线制,未通电情况下三根线之间电阻值不同,三个端子ABC的话,AB+BC=AC

网友A:
AB+BC=AC, 这明显就是一个电位器的电阻状态,可以肯定是一台电阻式远传压力表,仪表输出的是电阻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