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安装求指导

楼主(2015-07-31):
我在安装s7-200编程软件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行,除了不做系统,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换SP9或SP8。

网友A:
一般不是安装包的问题。实在不行就得重装系统。

网友B:
网上有卸载教程,全部卸载重新装

网友C:
百度下,有安装教程,可能你之前有安装过试用版的,这个要进C盘删除某文件的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E:
百度一下, 软件安装时可参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f6d15d0cbb68a98271fefa31.html
+2

网友F:
好像在WIN7安装的时候出现过问题,换SP9就好了

网友G:
是不是安装到中文目录了?卸载后重装,不建议更改默认安装目录

网友H:
把软件在另一台机子上装试一下,或换一个版本的试一下,可能会找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了,我看了一下好像是电脑的进程病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