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1):
第一次使用工具坐标,示教时x,y,z都很正常,第二次开机,进行示教时,突然x与y相反,z上下反了,是什么原因,求教各路大神

网友A:
是不是调整了伺服参数。

网友B:
是不是步进电机堵转丢步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是专业问题,请致电EPSON售后服务部门,只有机器人制造厂家才会懂自己做出来的设备是什么控制部件故障导致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什么参数都没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整了伺服参数。
没有动过啊,只是开机准备调试,就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