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架放料速度怎样与校平送料伺服速度同步动作???

楼主(2015-08-01):
为梦想奋斗!!!!

楼主:
技术要求:
1.料架速度与校平伺服速度同步动做。
2.料架采用变频器控制。
3.校平送料伺服电机控制(因为伺服有定长功能,所以校平与送料这两个工序是同时完成的)。
4工作模式,是一启动一停止的。在运行过程中材料不能松散。
5.这是一个放料过程,是没有收料这个功能哦!!材料有大慢慢变小的。
6.假设校平送料速度不变,料架材料由大变小的,料架每分钟放料速度是24m/min。怎样做到料架放料与校平速度同步。
草图

网友A:
建议你的放料架与校平台之间要做一个带状料张紧缓冲平台,这样当你的带状料在放料过慢时,带状料就会与存储缓冲平台的张紧转动压杆产生拉扯,拉扯的同时校平台机构开始吸收缓冲存储区的带状料。这时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拉扯关系,装一传感器来控制加速放料区的电机速度,当存储区达到多少存储量时(存储量的多少?也可以在张紧转动压杆的机械部件上安装传感器控制它的机械位移角度实现),控制放料机构减速或停止转动。至于带状料的放料长度,你可以在带状料放料架旁边装一个有机械弹性的压轮编码器(注;此编码器可随料的直径大小变法同步向料盘圆心移动的),利用它的脉冲数也可以自动控制放料机每次放带状料时的长度一样(按需要可任意调节长度数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能按你说的,做过草图给我吗??
这款设备我们统称上入料,直接式入料。它是没有储料区的。
我问了一下我们的同行,料架带动了,校平带动力的话。要做料架入料速度与校平伺服同步。(他说张力能用到最好)

网友A:
说是存储区,实际就是一缓冲区,量很少的,纯粹就是为了好控制而设的机构,其目的就是给控制上嫁接反应时间。缓冲机构由弹簧支架压轮组成,由于弹簧压力的作用,它可以起到自动张紧收放存储带状料的作用,这样就可以给控制系统预留一定的反应时间
QQ648901220

网友B(2015-12-02):
楼主你好,看来我们是同行啦。我们公司也是做送料机的,上入料而且还要求料架开卷与伺服送料同步,说实施不明白客户为什么要这么做。很好奇你们开卷线速度是怎么算的啊,用的什么传感器呢。如果做到完全同步的话,用测卷径方法来算线速度做法是达不到的

网友C:
放卷用恒张力放卷就可以,存储架可以不用QQ1627446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