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1):
今天调试设备,下载欧姆龙触摸屏的时候一直下载不进去,提示:打开usb端口失败,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朋友吗,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软件驱动端口有问题,装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驱动端口有问题,装下驱动
触摸屏下载完还要安装驱动吗,我第一次用欧姆龙的屏,没下驱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明天再去试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时候是你电脑问题,电脑重启一下

网友B:
USB电缆插在电脑上时是否有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提示,请教下Z斑,是不是要安装驱动,要的话,怎么安装,我找了很多路径,尝试了多次都提示错误,安装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听你那样指导,我重新插拔了一下usb口,出现这个画面

网友C:
NB7W的触摸屏?
遇到过一次
好几台电脑都安装不上usb驱动
后来用串口电缆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其他方法了吗,现在急用,要不也会不大礼拜天的来搞了,换了三台电脑,2个屏都不行呀,我把下面圈圈地方的文件点了个遍,都无法安装,设备明天要出去2台,我这一台都没上传,急坏人了都

楼主:
装了驱动人生,修复了n多次,都没有用

网友D:
换台xp系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身边可用的几台电脑都是w7的,应该没关系吧,我软件都安装的上,也可以打开,客服说驱动就在安装目录里面,可是我找到文件却无法安装,电脑自动安装也不成功,驱动人生修复也是失败,端口那里还是显示的不可用

网友D:
驱动人生是无法解决的

你这个要解决只能换xp,我之前用台达一个触摸屏也是,win下装不了驱动,没办法下程序。

后来只能换个xp系统来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会吧,我的是w7 64位的系统,我同事的是32位系统,他的就可以的,之前就是用他电脑调试的,现在 他出差去了,电脑带走,家里还有几台我来调试,我就领了个电脑,装软件成功,当时装好软件就上传程序了,plc的下载成功了,就是触摸屏的搞不定,后来才知道触摸屏要装驱动,装了快一天了,还是搞不定,都崩溃了,明天要调试好出去两台,同事还在客户那边等设备过去现场对接呢。。

网友D:
64位兼容性更差,不行你就多试几次吧

网友C:
估计没戏了

网友B:
不行就换台装XP的电脑试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与帮助,现在问题已解决,可以使用了,是我点文件夹太彻底了,没尝试点那个整体的文件夹,然后选择安装,谢谢!

网友E:
不安装欧姆龙USB驱动,总算知道难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吃一堑,长一智呀,之前没用过欧姆龙的,这次plc和屏幕都是欧姆龙的,同事做的设备,出差了,让我来调试,问他要驱动不,他说不用,下了软件直接下载就是,中间打电话问,他说当时第一次传的时候没印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吃一堑,长一智呀,之前没用过欧姆龙的,这次plc和屏幕都是欧姆龙的,同事做的设备,出差了,让我来调试,问他要驱动不,他说不用,下了软件直接下载就是,中间打电话问,他说当时第一次传的时候没印象了。。。
不管三菱、欧姆龙、松下,基本的驱动还是需要的,三菱的在软件安装后自带(在安装目录内),欧姆龙及松下需要另下载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吧,松下和欧姆龙的都在安装文件夹里面,三菱的驱动要下载安装,基恩士不用安装驱动

网友F:
没装通讯线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吧,松下和欧姆龙的都在安装文件夹里面,三菱的驱动要下载安装,基恩士不用安装驱动
三菱安装GX-WORK2等软件后,软件安装目录里面就有三菱产品(PLC或者触摸屏)的USB驱动!记住是三菱自己的产品,不是市面上兼容的三菱USB电缆!

网友G:
驱动没装,驱动在软件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