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5-08-01):
各位前辈老师:大家晚上好。用什么方法使电容式接近开关免除干扰。用二线的还是三线的?

网友A:
个人觉得三线的好些吧

网友B:
电容式接近开关有干扰吗?什么现象?应该是做好传感器和电缆线的屏蔽即可。

网友C:
三线的比两线的好些。

网友D:
是遇到有干扰了吗,具体什么现象;判断干扰的来源。

楼主:
是时有动作信号输出,有时又没有输出信号,是二线220v挖制继电器,线路各方面都检查无问题。换上新的都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