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1):
例如触摸屏输入19.85转换成1985传入三菱plc谢谢各位

网友A:
在PLC里面转就是了。把数据乘上100.然后把浮点数转为整数。

网友B:
看下你的触摸屏数值输入的属性数值中有没有运算功能,如果有可以用这个运算功能做。

网友C:
呵呵;你的屏上数据数型设的是小数点二位了吧;
如果这样设的,根本不需要运算,在PLC内对应的就是4位的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