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29 怎么会没有用?

楼主(2015-08-01):
D172 里面的数是1800 步进电机走过了M8029 没有反应一直走到限位才停.但是把D172换成K1800就可以 .程序没问题
有谁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A:
1、这种情况没有遇见过。
2、有可能是D172里面的数不止1800。
3、你可以用软件在线监测D172到底是不是1800。

网友B:
1800是一个通道,k1800才是常数。

网友C:
还是监控一下D172数值是多少。

网友D:
数值可能不是1800,监控下,你赋值1800就可以,正常的话寄存器值一样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错误的

网友E:
D172从1800反转到0时M8029才会通,你用M8147试试。

网友F:
DDRVA 绝对定位控制,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一般用相对定位DDRVI。

网友G:
监视下这个寄存器的数据是多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