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这个变频器超恶心。一百天有95台过电流。有的甚至怎么修都修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变频器超恶心。一百天有95台过电流。有的甚至怎么修都修不好
那是你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B:
没找经销商售后吗?

网友C:
故障率这么高还是别用了,整天伺候它了

网友D:
也太高了吧,找厂家吧。

网友E:
我们用了几台,没什么事啊,是不是你的电机或者电线绝缘漏电了?

网友F:
那是成精了啊,,百天95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找经销商售后吗?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变频器超恶心。一百天有95台过电流。有的甚至怎么修都修不好
那是你没找到故障点
报过电流是这个的通病,大多电流检测器,还有驱动由于929离的太近发热容易把下面的几个检测电阻烧坏,我修的多了。可是现在家里有一台。怎么弄都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具体故障现象请描述一下,还有是报什么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故障现象请描述一下,还有是报什么故障码。
报警不固定, 可能一运行就报警,可能频率正在上升的时候报警,可能两三分钟报警,可能几个小时报警,没有规律,cpu确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