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用两个交替型按钮控制PLC,想要第二个按钮必须在第一个按钮复位后才能按下,如何实现?我记得运行前宏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实现方法,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2个按钮控制的是同一对象还是二个不同的对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按钮是实现电机的启停,另一个按钮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切换,我想只有在启停按钮关闭时才能按下正反转切换按钮,不然无效

网友B:
这个在程序里,可以实现的 如果第一个没有按下的话就让复位一直复掉前面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按钮是实现电机的启停,另一个按钮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切换,我想只有在启停按钮关闭时才能按下正反转切换按钮,不然无效
呵呵;这个你在PLC里实现不是更容易;

网友C:
这个功能俺也是觉得在plc里处理更好,就是加个常闭节点的事。

网友D:
回复 楼主:
程序里面实现会更好吧,旋转开关前面加上起停按钮的常闭,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尝试一下用触摸屏如何实现!我已经找到方法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E:
触摸屏按钮实现了联锁,PLC中还要不要考虑呢。

网友F:
这问题可不那么简单,如正反转,点触摸屏后,一个接触器线圈失电,一个得电,这个瞬间很可能造成短路
这个时候互锁是不管用的,线圈可以瞬时断电,但触点分断还是需要点时间的
我都是在编程里设置正转的时候按不了反转的按钮,先把正转的关掉才能点反转

还有双速电机,用旋钮开关切换高低速,我怕操作工人转得太快,加了一个定时器延迟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在触摸屏里设置按钮动作也是这样的,在电机开启的情况下,正反转切换按钮无法动作!可以通过设置正反转切换按钮的生效位元为电机启停按钮的off动作,这样只有在电机停止时才能操作正反转切换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