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公司是做除尘设备的,接到一个客户的要求,主要是消除因机器人手臂对PC材质的防护帽打孔而产生的粉尘。
只是打孔过程中会是粉尘携有静电吸附在机械设备上,客户要求最好能有离子风机来中和静电,而使粉尘不带静电,但是根据现有的思路,离子风机的风向与除尘器的风向是相背的,离子风气吹起,除尘器吸气,这样两种设备就无法协调的运行。
如果能做到一个管道内,离子从中间吹出中和静电之后,除尘的风由管道周边吸气,其公用一个管道,可能会达到一定的效果。只是,不知道如何产生离子,或者说在不采用离子风机的情况下,解决情况。毕竟用到离子风机的话,还需采购,提高了原有的成本。
请问各位有什么思路吗,或者对电离、消除静电和除尘共存优点想法。交流,求助。 一个吹风、一个吸尘、有点醉。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专业啊

网友B:
觉得吸力足够大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不需要除静电。钻出来的碎屑立刻被吸走。一般吸尘器就可以。

网友C:
对这行业不了解呀,看来我往后还得多多学习

网友D:
学习一下,见识别人的智慧

网友E:
有用过一种只产生离子,不用吹气的,只是刚安装在设备上,还没通电试机不知道效果,以前用的都有接气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