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最近买了两个无线485通讯模块,应用到昆仑通态PC机和s7-200通讯用,可是plc回应时间太快,无线模块从发送状态转换到接收状态需要20ms的时间,而plc回应时间我用示波器看只有4ms多点,所以请各位老师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回应时间延迟20ms,我用的是昆仑通态的PPI协议

网友A:
PLC的时隙(扫描周期)不能修改吗?比如说,加长时间间隔?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有这个参数,PLC也应该有吧?与默认值相比改短了不可靠,延长了可以。

网友B:
一个快,一个慢,两个协同起来工作,那么就是快的设备需要等待慢的设备呀,应该并不需要修改什么响应时间的呀。
或者楼主的PLC侧通讯端口只管数据发送,不管数据效验的吗?|

网友C:
找全双工的无线收发器,看厂家能不能做,价格能不能承受。

或者自定义通讯协议吧,那样你就随意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