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这台机器有四个转速,变频器的80%,20%,8%,6%,我想在变频器的输出上并联一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这个电动阀的线圈电压,达到变频器工作,气动阀就打开,问题是这个变频器有四个转速,不知道在低转速的时候,这个交流接触器能不能吸合,还有就是这个交流接触器是和这个电动机并联的哦,谢谢大家!

网友A:
变频器应该有状态继电器,可以用相应端子控制。不能用接电机端控制。

网友B:
绝对不要!

第一,变频器的输出加接触器,都是在离线状态转换的,也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0时才能动作转换。这个符合你的控制工艺吗?如果不符合,就不要这么干,容易把变频器搞坏了;

第二,变频器的输出是三相的电压,你控制电磁阀是单相的吧?怎么可能这不做呢?即便是三相的供电,也要做好三相平衡才行。否则变频器会报故障,输出断线;

第三,也是很致命的,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一般是线性的变化的,如果6%的电压输出,频率要达到50Hz,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做到的。需要特殊的应用。你的电磁阀线圈难道对供电频率没有要求,只对供电电压有要求吗?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把变频器输出拿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用交流接触器去控制电磁阀的线圈,谢谢

网友D:
通过变频器上主控板的输出,

网友B:
回复 楼主:
唉,所以呀,看题目和说明看不出来呀。应该是用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出去控制接触器,再由接触器控制电磁阀就对了。如果说用变频器的输出去控制接触器,那很容易让人理解成变频器的主输出,而不是控制信号的输出。

这样的用法,最好也不直接控制接触器的线包,而是通过一个继电器去驱动接触器的线包。这样会跟可靠一些。因为接触器的线包驱动电流都比较大。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出电源是用来驱动马达并且进行调速所使用的,并不能用来做接触器的驱动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呀,现在没有变频器说明书,很难搞!

网友F:
看题目都被你绕进去了

网友G:
楼主你是不是搞电气的?没常识,你如果是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控制气动阀动作,可以用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接通一个中间继电器,利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接通电磁阀线圈,明白?

网友H:
仔细研究吧!首先得有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I:
实际变频器有个继电器输出端子。如果电磁阀电流不大,设置一下参数就可直接利用,如果电流大再另加接触器来控制。不管变频器输出多少,只要有开机输出端子继电器就乨跟着动作只选用常开,常闭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变频器的铭牌认得吗?会挖厂家信息或者型号明细出来,使用电脑登陆互联网并利用李彦宏发明出来的度娘搜索信息获取高技术来解决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问题是没有变频器说明书,我的原意是探讨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实施。。。。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头,没有变频器说明书,想在不改动PLC的情况下达到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指点,现在好多变频器都没有说明书,而且厂家都留了一手,更何况是PLC控制变频器。。。。

网友J:
利用变频器输出继电器控制外部中继,变频器输出电机端不能接交流接触器,低赫兹是也吸合不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变频不是有个电压表或电流表输出吗,用光藕隔离输出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过,其实我要的就是这个答案。。。。车间新安装了一台设备,铝粉自动计量由PLC控制变频器的四个不同转速旋转,由PLC控制电磁阀把秤门打开,来控制铝粉的计量,{铝粉计量以克为单位}有些时候出现电动机在转,而秤门没有打开报警,所以才有这个想法。现在问题解决了,厂家在装配电柜时,电磁阀上面的一根线头剥得太短,上这根这线的时候螺丝压在这根线上得绝缘橡胶上面,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L:
低速时的电压,频率都驱动不了接触器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应该有状态继电器,可以用相应端子控制。不能用接电机端控制。
这是正确用法!

网友N:
最好不要这么做,可以用端子的继电器控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N:

变频器说明书找到了,谢谢各位!

网友O:
用变频控制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