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332J问题

楼主(2015-08-02):
有哪位大侠知道光耦332j怎么屏蔽模块检测?需要短接哪?我想不接模块通电,可是不接模块通电就报sc(模块故障)谢谢…

网友A:
14脚对16脚短接

楼主:
14脚对16脚短接是屏蔽什么信号,这样的话是不是同样屏蔽了模块的检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屏蔽对IGBT的饱和压降检测,如果是上电报不一定会屏蔽Sc,但是如果是启动报SC一定可以屏蔽。

楼主:
嗯,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