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我主要是想实现用计算机来控制PLC输出10路24VDC,6路模拟量0-12V,同时采集三路电压模拟量,三路电压数字量。
想请问1.组态软件使用哪种比较好(此套系统不会很复杂,故不需要很复杂的组态软件,易于操作就好)2.控制这套系统用hmi好,还是用电脑控制好一点(我主要用于野外作业)3.如果不用plc系统,可以用集成的I/O板实现吗?求推荐!当然集成度越高越好!
希望各位专家给予意见,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组态软件都差不多
用plc 板卡都可以

网友B:
先做功能简单的。后做功能复杂的!

网友C:
野外作业?首选笔记本电脑。
不过也可以选择触摸屏+PLC,集成在一个小电箱里面。其实主要就是看楼主对设备的重量,便携性能有没有苛刻的要求了。感觉用笔记本电脑不方便,还是用触摸屏+PLC实现吧,一个小电箱即可。
以下是度娘出来的照片,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单的是怎么样的?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说野外作业,但我们是在集装箱里面的,我比较看好用电脑来操作,我在软件方面比较水,所以不知用组态软件好不好实现!有没有好的组态软件和适用于我这套系统的PLC推荐一下呀,非常感谢!

网友D:
还是要看你需要实现的功能,对采集的精度、速度有什么要求,采集的数据需要做什么后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