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西门子smartPLC与温湿度仪表485自由口通讯,使用smart PLC端口0做自由口通讯(9600、N、8、1),由于传感器通讯协议没有固定的起始于结束字符,所以使用了字符中断发送和读取数据。通过串口监控软件得知发送与接收数据均正确,但是接收数据区间接收数据混乱,求大神指点怎样处理把读回来的数据存放于接收区间且不影响下次的接收数据?
发送数据:14(地址码)、03(功能码)、00 00(起始地址)、00 02(数据长度)、C6(校验低位)、CE(校验高位);
接收数据:14(地址码)、03(功能码)、04(返回有效字节数)、02 1A(湿度)、01 6F(温度)、DF(校验低位)、31(校验高位);

求指导怎样修改可以轮循读取,返回数据不会再接收区间混乱?

楼主:
数据监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martPLC与温湿度仪表485自由口通讯,使用smart PLC端口0做自由口通讯(9600、N、8、1),由于传感器通讯协议没有固定的起始于结束字符,所以使用了字符中断发送和读取数据。通过串口监控软件得知发送与接收数据均正确,但是接收数据区间接收数据混乱,求大神指点怎样处理把读回来的数据存放于接收区间且不影响下次的接收数据?
发送数据:14(地址码)、03(功能码)、00 00(起始地址)、00 02(数据长度)、C6(校验低位)、CE(校验高位);
接收数据:14(地址码)、03(功能码)、04(返回有效字节数)、02 1A(湿度)、01 6F(温度)、DF(校验低位)、31(校验高位);

求指导怎样修改可以轮循读取,返回数据不会再接收区间混乱?
错误标志位为0的情况下保存接收过来的有效数据,定时读取即可!

网友B:
自由通信

网友C(2015-12-07):
西门子200 smart PLC与第三方仪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