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霍尼韦尔上下位机!

楼主(2015-08-02):
新手一枚...这是霍尼韦尔的下位机组态和上位机数据库...一个流量控制的pid图...不懂如手自动切换.变频输出..料浆给定输出这些在下位机中没有 上位机如何出现的?下位机pid调节上也无这些点位啊..求高手指点!

楼主:
这是浙大的pid扩展....像手自动切换 内给定值..都有...但是霍尼韦尔没有这些点位...那是怎么通过pid 控制的?
这个是霍尼韦尔的单回路控制模块..

网友A:
有没有霍尼韦尔的其它资料?

楼主:
都是hc900的。挺多但是只有2个有用,一个软件使用,一个功能块

网友B(2015-09-05):
这DCS都有封装模块,都给你做好了,拽过来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