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凯变频器开机显示,HO.OO不能启动。

楼主(2015-08-02):
一台天凯变频器开机显示HO.OO不能启动,主板各按键有反应。5v10v15v电压正常,断开电流检测电路也无效。驱动电路供电正常。现在无处下手了,请各位师傅指导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频率如何给定,初始化试试

楼主:
是多段速外部给定,没有说明书不知道如何恢复出厂值。

网友B:
在网上找份说明书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