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5-08-02):
工业级交流固态继电器(H3200ZE)静态下怎样判别好坏

网友A:
输入给一个符合要求的直流电压,看输出是否被导通了。

网友B:
同楼上所,接上直流控制电源,用表测输入输出是否导通,通则正常。

网友C:
所谓固态继电器就是三只双向可控硅外加过零触发电路,所以衡量的指标应该包括触发电压电流,耐压和电导率。其中导通电阻很关键,直接影响到工作时的器件温升。

网友D:
同意,也可以接灯泡之类的负载测试

网友E:
接个灯泡试啊

网友F:
加控制电压,然后输出接电源+灯泡会亮然后测测固态的压降,断开灯泡灭测测灯泡的压降,看看固态的漏电流。

网友G:
用过一回,但也没太注意怎样测试。

网友H:
就检修过一回,分析电路得出的记过固态坏了。输入正确,输出没有。老打随便买了个换了用到现在了。没加散热器,用在小锅炉上的。

网友I:
按要求输入控制直流电,在接个假负载。

网友J:
觉得6楼等 接个假负载的方法直观。

网友K:
给个相应的驱动电压看输出应该是最方便的吧!

网友L:
遇过2种情况,一是没电压输入却有触点导通输出,二是有电压输入却没输出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输入是光控耦合器,输出是双向可控硅,只要光控耦合器输入有光照射,其输出即可触发双向可控硅工作。

检测方法,输入加适配的电压,让光耦合器产生光照射,输出的双向可控硅被触发导通,输出的电阻很小,近似短路。输入的直流电压消失,光耦合器没有光照射,输出的双向可控硅呈现高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