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今天我碰到一国产变频器(深圳大元)。之前都没听说过这个牌子。故障现象就是运行一段时间就黑屏,估计就10多分钟。刚开始我以为是继电器发热接触不好,后来就把他换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一运行,50HZ才320V交流电,郁闷中,风扇电源也没有,看到K2225也不是很好,换了之后黑屏倒是好了,输出却一点都没了,风扇也没有电,求大师指点迷津,本人是新手。谁有电路图能不能发一份给我

网友A:
国产变频器资料一般没有这么详细的电路图

网友B:
这种杂牌货没什么图纸,这能靠自己画了,修好电源也许一切都好了。

网友C:
自己漫漫画吧

网友D:
你认为修家电啊什么都有图纸

网友E:
慢慢来吧,仔细分析原理。图纸的话也是自己慢慢研究的。

网友F:
好乱啊,整理思路确定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再修,不然只会把问题扩大或者把自己绕进去。

网友G:
电压低,首先电压正常再往下修,然后一步一步排除

楼主:
各位高手,现在故障就剩下输出电压偏低了。当50HZ时,面板上的电压显示371V,实际测才320V,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H:
多大功率?带没带电机?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多少?太低了会引起输出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