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我手上有一台气体质量流量计,已经使用一年了,线性度有点差,过两天需要到计量院校准,机身上有2个定位器,1个是调零位的,1个是调量程的,我看了一下说明书,拆下外壳之后,发现电路板上还有75% 50% 20%调节用定位器,

问题来了,在做校准时,我是反复校准零位和量程定位器来达到提高线性度呢,还是75% 50% 20%这三个点也要调?

其他仪表的校准又是如何呢?

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校准仪自己做不来吧。

网友B:
如果是贸易结算的,你就不要动了,既伙很熟也别动,因为没有资质
若是普通生产用的,可用手操器或面扳 面板校零,外壳上的是传感器和励磁线圈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