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设备修好了太难弄了

楼主(2015-08-02):
太难弄了一天连口水都没时间喝
比较乱,应为要搜尾款。自己单干的都懂得。!

网友A:
恭喜改装完成,了解下这是什么控制器。

网友B:
收尾款,是用程序收还是用硬件收?硬件指的是带天线的玩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欧陆590

网友C:
蜘蛛侠啊!太厉害了!!!

网友D:
楼主强大的,这么乱的都可以搞定。

网友E:
现在到手多少钱了,还有尾款啊?

网友F:
这也太乱了啊

网友G:
也太乱了点吧,用的590c直流调速。

网友H:
牛叉极了!
比伊拉克的电线还乱

网友I:
像这样的其实有时候比卡在线槽里还方便查找,关键是不能断。

网友J:
楼主这个直流调速器是多少安培的?

网友K:
这么乱,难道故障率很高造成的?

网友L:
见过牛的,,没见过这么牛的,,牛逼

网友M:
布线有些凌乱,不知是本来如此、还是后来如此。

网友N:
维修设备原配的配套硬件与系统换件改装那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我认为谈不上难修的问题。

网友O:
原来的布线就是这样吗?
楼主单干去收尾款?

楼主:
快要报废的设备给他修的能用了。还差一点修设备的钱。每根线都要找一变。

网友P:
恢复原来的功能,就是好样的,楼主强大 !

网友Q:
麻烦就重做,没有几个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