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一台设备安装相序与正泰XJ3-G断相保护器,(此保护器仅具备缺相与相序保护功能)现设备故障现象为相序保护器故障动作,故障时有时无,更换相序保护器后故障依旧,在发生故障时客户反映用螺丝刀卡住接触器水泵正常运行一个小时没发生任何问题,设备主电源与其他锅炉设备共用一条主电源线,我怀疑是其他设备影响到电源了,客户现要求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A:
只能考虑谐波了!
另外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凡是用任何浙江货都是风险极大的

网友B:
同意一楼意见,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C:
不是所有的新的就是好的。

网友D:
要么电源质量差、要么相序继电器坏。
先更换相序继电器看看

网友E:
查查线路,底座也换换。。

网友F:
楼主,说明书就是排除故障的依据,请检查一下你的供电电源:

网友G:
是不是电源那里有松的啊

网友H:
按现象,像是缺相保护,如果不是误报的话;不知以往情况如何。
可检查线路是否连接可靠、或监视电压情况,观察故障现象有无规律(含大功率设备起动是否相关),等。

网友A:
建议大家看一下“温州一家人”,就明白浙江货为什么如此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您这么说我必须赞

网友J:
以前也用过没碰到这问题,应该是电源或线路问题。

网友K:
看一下,故障时接触器线圈两端是不是有电压,如果有的话,那是接触器坏了,如果没有,那是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L:
看到这楼为止,楼主都没说这设备是什么设备?做什么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A:
不用浙江的货用哪里的货 全国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低压电器产品来自浙江。

网友N:
这个估计难分析
现场运行时实际检测估计好点
按照常规来讲保护器问题较大
接线有没有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的相序连带底座一起换,

楼主:
设备正常运行时测量三相电压相差只有几伏,设备故障发生时测量电压差为十几伏,十几伏的电压低于相序保护器的30%电压相序保护继电器是不会动作的,我现在短接相序保护继电器设备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L:
纯水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呢

楼主:
之前使用没任何问题,只是突然出现这样的问题,时有时无,我现在短接相序保护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O:
应该是某相负载瞬间过大,如单相电机电炉等设备启动,造成相电压过低所致

网友L:
不知控制原理图,调换下控制电源相,如原来A C 调成A 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浙江人基本都是短视的,首先随便一个项目上马,弄点钱以后想要更高利润,质量更差......

网友P:
调整断相保护器的时间就可以了,有的负载过大,导致启动瞬间会造成缺相的假象,实际是瞬时电压波动大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设备没有单相大功率负荷,单相负荷不到100W

网友Q:
回复 网友A:
這個是電視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Q:
這個是電視劇啊?
没错呀
你看一下周万顺周万顺在东北被人家赶得鸡飞狗跳、周万顺皮鞋厂怎么起来又怎么垮的、周麦狗的厂子怎么烧的......
你就明白浙江货为什么一直都是那个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