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ABB-DCS-400直流调速器炸模块,从网上购原型号,MCC-95-101B,三只全换上,合上主电源,刚给启动信号,外部3只200A的保险就全断,是买的模块不行还是驱动有问题,请大侠指点。

网友A:
炸模块一般驱动的会有高电压穿入损坏。

网友B:
我觉得你的技术还没有到能修好这东西的程度,我劝你还是找专业的人修理吧!不然等你修好了的话,或许发费的费用能买几台新的了。因为你对这东西的基本电路还不是很了解,一般坏模块还会坏其它东西的,再说修这东西是不能盲目通电试机的。必须一样一样地认真检查测试,确定绝对没有问题后,才能整机通电测试的。我认为蛮干是维修人员最忌讳的行为,最终的收获也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