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种芯片

楼主(2015-08-03):
哪位大哥知道PT6961是一种什么芯片?它是在操作面板内,查资料是一种LED驱动芯片,请问这种芯片内部有晶振吗?可以编程吗?谢谢……

网友A:
驱动显示单元输出的一个信号中转电路芯片,芯片本身是不能够编制用户程序进去的。
那么如何使用呢?芯片内部有工作模式参数,只能利用芯片的通讯引脚,使用CPU芯片去发送不同的通讯数据,从而让芯片工作在不同的模式下面。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ZqgZ8gOQcW8NRmj2LSWd9KTp6q-EmmVPYlTdtZWcSDOzyDVziYsgzSwFqaAR420hByiEVgFPYwo8zCDcX5a9Aj--Gziqf_wAuoOY7EBxKC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