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用一个上海卓一时控开关和一个接触器控制一台相增养机,时间设为0:00小时开,7点00小时关。以用了几个月一直正常,这几天发现时间到达后没有正作,检查其它有关线路。没有发现问题。所以换了时控开关,现象依旧,感觉愕然,重新设置白天几段时间开关:正常工作。请教各位前辈老师有没有碰到这种白天正常,晚上失控的怪现象吗?有可能受其它因素影响

网友A:
不会的,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应该设置有问题。你把晚上的时间设为0点01分试试。

网友B:
可以调整时间的话,或可模仿那段时间看看;另外,可否考虑有不有电源等方面的问题。

楼主:
我设置笫二组从1:00开始到7点05分也是一样啊!感到头有点痛,因为换回来的开关,在家里通电这几天都很正常肘间设置都一样。谐波有影响吗?如果有的话。怎样解决?

网友C:
这个这种便宜东西,制作没有考虑防噪声以及死机,出问题不好说

楼主:
电源方面已查了又查。时间设置又试了几爫组。几天几次试了几回都一样。因为这个电路太简单,试了几天都一样。感到快崩溃了

网友D:
那就是时控开关自身的质量问题,更换品牌即可解决。

楼主:
换过了时控开关,拆回的在家里通电几天几夜都正常啊?

网友A:
那就不要用电子的时控开关,用机械的拨码开关。

网友A:
我在怀疑是不是晚上的时候,电源停电了或者某个开关关掉了,我用了很多个都没见过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E:
楼主仔细看看显示器是否显示在自动状态呢?我就见过客户说时控开关坏了,不工作,结果一看时控器没在自动状态呢

网友E:
还搞不定时,请看看这个。

网友F:
卓一的时控开关应当还可以的呀;广告宣传2008奥运会时都使用他们家的;

楼主:
那个认为有问题的开关拆回以后在家里通电都正常啊!装上新的现象依旧呀!设置肯定无问题,未知晚上电源有什么影响。今天晚上决定到现场看看。

网友G:
这种情景应该是设置问题
全部复位后重新设置看看去!

网友H:
注意把星期也要设置好、别光管时间不管星期

网友I:
是否晚上电压过低,造成变压器次级电压过低,继电器无法动作。

网友J:
断电   取出电池后重新设置

网友K:
这个 晚上看看  时控开关 有没有工作输出   就能判断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在怀疑是不是晚上的时候,电源停电了或者某个开关关掉了,我用了很多个都没见过你说的这个问题。
极有可能,我们这防汛安好水泵,结果上口闸被拉了

网友M:
这个品牌的时控开关,质量还是不错的。我也用过。

网友N:
家里行,到外面就不行,绝对是外面电路电源问题

楼主:
好多品牌时控开关,都用过,觉得还是卓一稳定。我们现在起码有几十个在用啊!

网友O:
我也用过呀,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只是发现它时间不准的问题。

网友P:
开关中暑了吧

网友Q:
在现场测试一下便知,设定好时间,让其1分钟后工作。看会工作不?卓一的貌似采用阻容降压,正泰的采用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