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前段时间开始接触欧姆龙plc,看手册资料也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同事做的项目量产了,首批2台已送达客户,同事也跟过去现场和流水线对接调试去了,剩下的几台由我负责调试,截止现在我已调试2台,现就说说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供大家参考一下。
(1)同事走的时候带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我申请了一个新的,然后安装plc和触摸屏软件,都是欧姆龙的,走之前我问过同事,是否需要安装驱动,他说都不用,直接安装完软件就可以上传下载了,后面我通电下载的时候都下载不进去,因为我们公司要求保密性,所以初次猜想是电脑限制了,就换了一台电脑,软件都安装完毕后,上传plc程序成功,触摸屏还是无法连接,后面换了2个屏,3个电脑,都不成功,这样折腾了一阵子,问供应商,他们说要安装驱动才可以下载。咨询了安装方法,就开始安装驱动,折腾了大半个下午和第二天一上午都没搞定(也在工控网发帖问过这个问题)都没搞定,中午吃过饭又尝试了几次成功了,原来是之前的安装方法不对。后来按照这个方法把plc的驱动也给装上去了,再上传程序都ok了
(2)装配工把第二台设备上两个电机的编码器线接反了,因为电机有三个,编码器的线有一根3米,两根5米的,第一台上电都正常显示,第二台上电后,3米线的显示正常,两根5米线的那两个驱动显示的是: 二.050,当时我也没有报警代码,和第一台比了一下,估计是编码器线反了(线都固定好,走线槽了,两根一起走的,查的话比较麻烦),于是我就把编码器和马达的线互换了一下,再通电,显示的就正常了,问题得到解决!
(3)通电之后光栅的信号一直噼啪噼啪的响,前后两对都是这样,经排查也是线接错了,这点应该属于我们图纸不太清楚的原因吧,发射端比接收端多了一根白线,正确的接线方法有白线那部分上面的黑线要接起来,另一个上面的黑线悬空,结果那小伙把白线上面的黑线给悬空了,另一个黑线接了。当时图纸没有详细的标注,我同事调试的那两天接线的时候有给他讲解和演示过,结果他没记录下来,单凭脑袋记,给记混淆了。
(4)终端继电器的24v和0v给接反了,欧姆龙的终端继电器上面是+24v,下面是0v,结果上下颠倒,排查的时候我也没注意,知道动作的时候,这里用到那个刹车马达要打开刹车,动的时候咔咔响,我排查了一下才发现是这个原因,后面我给他讲解了一下这个原理,然后拿样品给他看了一下。
(5)伺服电源线接反了,伺服信号线也是装配工焊接的,他从伺服引出的24v和0v分别是蓝色和棕色,结果接线的时候把棕色挂24v上,蓝色挂0v上面了,调试了好久伺服都不动,中间测量电压也有24v,然后拆开线才发现这一对也是接反了。
(6)调试第二台设备的时候复位按钮不起作用,后来看plc的输入端口和定义的不一致,复位和启动接反了,但是单从plc的输出点和按钮的端子上面看,都是对着的,就拿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原来是两个线接错了,而且号码管也对应标注错误了,更改下线和管子就没事了
(7)一台伺服上面的底线压的不紧,结果我换编码器线的时候稍微碰了一下就脱落了,我让他们重新接了一下就ok了。
(8)通电后几个感应器都没信号,不亮,是两个马达上面的限位和极限,接在一个盒子里面的,第一感觉是24v或是0v哪里出了问题,查电路发现0v的没有短接在一起,因为忘了买短接片,拿了别人设备上的过来用,结果少了这个,后来又去拿了短接片,接上去,感应器就ok了。
    以上就是我上周第一次使用欧姆龙调试2台设备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后面几台我还会发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发一些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供大家相互学习和参考!

楼主:
安装驱动点到对应的母文件夹安装驱动,我点的太彻底,点到里面的子文件夹,然后把整个欧姆龙安装软件里面的子文件夹都安装了个遍都没成功,惭愧。。。

网友A:
找到问题就好 谢谢分享

网友B:
介绍了设备调试中,常见和值得注意的问题。

网友C:
好详细的分享啊,,谢谢你的辛苦

网友D:
不错!
这些经验是最值钱的东西了
楼主已经步入大师级了!
向你学习!

楼主:
皮毛而已,有些故障是靠之前的经验解决的,就像那个刹车问题,我前不久其他设备出现过这种现象,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刹车电机,是另一个同事的项目,当时把它解决了,这次再遇到第一感觉就是刹车没打开,果然!

网友E:
楼主公司 离职率怎么样啊  !非标设备电气工程师 压力是很大的 哦

楼主:
还好吧,我们3个电气都是扩招时候来的,来了几十个机械,走了一小半

网友F:
楼主辛苦,在那高就呀。

网友G:
我吃惊的不是你发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而是你们安装的设备出现了这么多的错误,难道没有严格的安装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两个装配工一起安装的,一个有经验,一个6月份才来的

网友H:
谢谢楼主把自己的经验分享下来,好资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