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西门子440变频器报警F0003欠压过载   已经尝试方案   1  3项电压正常
                                           2  端子接触不良排除
                                           3  已经安装浪涌保护器
 请求解除故障        谢谢各位

网友A:
变频器欠压过载报警,有时候并不等于就是你的变频器的问题,相反外部负载也同样可以让你的变频器报警F003欠压过载的。原因可能是变频器在正常使用状况下,公共低压电网的其它设备,如有较大电机重载启动的现象存在,还有大电流的设备的频繁停机开机现象,造成低压电网运行在有大电流冲击性负载的状况下,这些都会导致低压电网的电压不稳,造成短时间电网电压就会处于欠压状态的!如果这样,你的变频器处于欠压保护 那就很正常了!所以先要排除是否是由于低压电网其它设备引起的原因,还有主回路的线路问题,线缆线径是否够负载所用?如导线过长过细,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您的解答,我也会根据您提取的方案进一步的检测。

网友B:
430-15千瓦遇到一例,看p0210是多少,如果是400降低到380看看

网友C:
报F0003是什么状态?启动加速?还是开机上电即报?能否复位?情况再介绍的详细一点。

F0003之前,要监控r0026,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D:
功率多大?测母线电压,与显示母线电压(r0026的值)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