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称重仪无输出到PLC求解!!!

网友A:
换称重仪。

网友B:
接线、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称重仪输出是什么信号?
RS232的还是??
用软件看过吗?

网友D:
是不是称重仪出现故障了?

网友E:
怎么传输的,在称重仪端有输出没

网友F:
换啊,,不换你还修

网友G:
怎么和plc连接的,模拟量还是485,你倒是说啊

网友H:
可先判断,是有输出没有到PLC,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I:
需要使用非常专业的仪器或者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进行检测和修理,模拟量端口需用万用表检测电流,通讯端口则需使用电脑安装串口调试软件测试。
总之如果完全不懂并且没摸过,建议付费请专业人士。

网友J:
之前我们也有用过,买之前咨询好供应商,调试好才拿来用的

网友K:
是485通讯吗

网友L:
什么仪表,输出什么信号,楼主就让我们一直猜么

网友M:
确定称重仪显示是否正常,无问题后再检查与PLC的连接,无问题后再连上电脑看一下,思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