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电路问题

楼主(2015-08-03):
  有一台日本SANKO牌气泵,使用了好多年,现在是低压启动不了,热过载跳,必须低压人工启动。打开压力接线盒发现只有一组触电接线,另一组没有接。还有泄压线圈也没有接线,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低压不启动还是低压启动的时候热继动作了?
不带负载启动电机看看实际的运行电流
是否热继问题?
低压不启动压力开关检查到设定值有输出吗?

网友B:
活塞式空压机的运行原理永远都是:
三个/两个活塞缸轮流打气,活塞缸的气压通过单向止回阀进入储气罐。打气压力到达,活塞停止,电磁阀或者压力开关连锁动作将活塞缸至储气罐这一段管道的压力泄放完毕,这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电磁阀或者压力开关的连锁动作不能正常卸压,或者单向止回阀漏气导致气罐回气回活塞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压力低至启动压力马达再次启动的时候,因为活塞缸内不能卸压,马达推动活塞缸非常困难,极易过流跳闸。
其实活塞空压机的机械故障比电气故障要多得多。

网友C:
可以先理清电路的原理,再针对性检查。
另外,起动不了,是因为热继电器动作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D:
低压人工启动是什么意思?前段时间论坛有过活塞式空压机的帖子,楼主搜出来看看应该就能搞定这事了。

网友B:
低压启动的意思就是,气压快用光了,储气罐快没气了,空压机需要立马启动进行打气了。
人工启动就是把热继电器的过流跳闸动作触电进行人工复位后才能启动。

对吧,楼主,我猜得对吗?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 当气压很低时,气泵不能够自动启动,必须是人强行启动(人按动启动开关进行启动),有时候启动过程中热过载动作,接触器跳开。
  想找电工高手解决一下压力开关和电磁阀的接线问题,现在压力开关只接了一组(220V)触点,电磁阀没有接(AC346V)

网友E:
压力低时,压力开关有一组接通(压力是可调的),启动电机同时接通电磁阀,时间到(可调)也就是电机启动至正常转速,电磁阀断电,空压机加载,开始工作

网友F:
应该是止回阀坏了,重载启动引起的过载跳机。

网友B:
首先确认压力开关是好的,然后人工启动空压机,看着压力表打压至停机压力,使用万用表检测压力开关的触点是否动作,那组是常开,那组是常闭。

1、更改接触器控制线路,将压力开关的常闭触点接驳进接触器线路里面,使之压力到达自动停机,压力下降自动启动。
2、将压力开关的常开触点接驳进电磁阀线路,压力到达,停机,给电磁阀通电,排除掉活塞缸至储气罐的气压输送管道内的压力,以便下次马达轻载启动。

网友G:
楼主你好!跟你说说我之前的空压机维修实例吧,正常高压压力继电器动作停止打气,到低压补压压力动作启动不了(压力继电器是好的)跳热继,原因就是空压机的止回阀坏了(活塞与气罐直接导通了),导致压力过大空压机启动跳热继了

网友G:
解决办法,一是换止回阀,二就是试试看把补压压力调到最低看看还跳热继不?不跳的活暂时还可以用一下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就是人工复位热继然后再启动,现在还是木有修呢。。。补压压力调到最小0.35补压就正常启动。。。0.4启动都不行跳热继

楼主:
  感谢关注,昨天我们把进气、出气头都拆开了,把小弹簧及小配件都换了,把泄压电磁阀接进接触器的NC端口,调了高压和低压,开机启动后机器正常运转,高压就自动停止了,到了低压后,又自动启动了。OK!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活塞式空压机的运行原理永远都是:
三个/两个活塞缸轮流打气,活塞缸的气压通过单向止回阀进入储气罐。打气压力到达,活塞停止,电磁阀或者压力开关连锁动作将活塞缸至储气罐这一段管道的压力泄放完毕,这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电磁阀或者压力开关的连锁动作不能正常卸压,或者单向止回阀漏气导致气罐回气回活塞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压力低至启动压力马达再次启动的时候,因为活塞缸内不能卸压,马达推动活塞缸非常困难,极易过流跳闸。
其实活塞空压机的机械故障比电气故障要多得多。
是啊,機械故障修起來比較費時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