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8-03):
STEP7200编程时遇到这样的情况,想把V0.5和V0.4这两行指令一直向上移动,不知该怎么操作,求高手指点!谢谢!!
10分悬赏,已用4分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一起向上移动”,不是“一直向上移动”

网友A:
1、剪切,粘帖。
2、选中指令拖动。
没法像欧姆龙那样整条拖动,因为这是西门子。
+1
【方案】
加工机|VZ20系列驱动部分供油

网友B:
直接编译程序就可以了。
+1
【方案】
新基建下智慧灯杆产业加速发展,华北工控智能工控硬件大有可为

网友C:
如果数据的传输顺序不影响工艺或者说动作要求,可不予理会。
直接编译下载。
+1
【方案】
小菲课堂|视频详细解析FLIR MSX专利技术的发现与应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编程的时候多了一行,这种情况你直接编译下程序,会自动向上移动的。
+1
【方案】
图尔克应用于厂内物流的RFID 隧道机解决方案

网友E:
顶起,需要安川伺服电机的可以找我···价格,服务都是一流。。。QQ 124151472
【方案】
中达电通DVCS分布式图像控制系统在国内外控制室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F:
直接下载编译一下就可以了,再说多这一个空行也不影响其它的吧
在路上、我们经历青春的彷徨。
在路上、我们遭遇感情的创伤。

【方案】
利用Winscok控件实现VB与PLC的以太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