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输入框,输入数据信捷PLC怎么显示是16进制的?

楼主(2015-08-03):
昆仑通态的输入框,输入数据信捷PLC怎么显示是16进制的?求解,两个都是第一次用。输入寄存器选择的是32位BCD码,以前用的其他直接就是10进制的,昆仑人机进制灰的无法选择,选择其他格式也不是10进制。

网友A:
你点选后面的那个问号,然后根据实际选择大概在右上角可以选择数据类型的。
我软件刚卸载了,没法给你截图

网友B:
应该是通讯协议不对吧 或者是读取的地址没对应上

网友B:
在内部属性中添加通道时,起始地址均为1,这是遵从Modbus协议的,即所谓的“协议地址”,对于部分寄存器起始地址为0的设备,通道添加时,地址应加1处理。

网友C(2018-11-05):
是你输入寄存器选择的数据类型不对,不能选择32位BCD码,应该选择32位的二进制码。因为BCD码就用4位二进制表达一位十进制数。实际上你见到显示的并不是16进制数字,二是BCD码表示的十进制数字,比你想输入的数字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