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4):
(无正文)

楼主:
求三菱工控板   FX2N-20MR梯形图

攻牙机传感器开关——〉推料气缸A前进〈设置时间XX秒〉后退回
  自动                   延时〈设置时间XX秒〉
                     定位气缸B前进〈设置时间XX秒〉后退回
                         延时〈设置时间XX秒〉
                     工装夹具气缸C前进〈设置时间XX秒〉后退回
                     加入计数器计数〈XXXX件〉一班,加入计数器计数〈XXXXX件〉总量
                     回到原位重复以上动作。

手动             推料气缸A前进〈设置时间XX秒〉后退回
                定位气缸B前进〈设置时间XX秒〉后退回
                工装夹具气缸C前进〈设置时间XX秒〉后退回
                回到原位

网友A:
这样的程序楼主自己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一下开关量,定时器,计时器就搞的定的,太基础性的东西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先画出继电器控制图,再把接点改为plc图就好了。

网友C:
基于时间顺序控制问题,用定时器和计数器指令自己慢慢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