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4):
各位大侠谁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先行谢了。

网友A:
密码输入57522或33582,参数重设输入2,改机种代码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 B  F系列的办法

网友B:
A的好象参数上都看不出多大功率的主板

楼主:
哦,是这样吗?

网友C:
去台达变频器版块问台达认证工程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