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问题

楼主(2015-08-04):
温度模块与模拟量模块有什么区别,不都是采集模拟量信号

网友A:
温度模块可以直接接入热电偶、热电阻信号,而模拟量模块接受的是标准模拟量信号(0-20mA,0-10V等),如果使用模拟量模块来接入热电偶、热电阻信号还需要用变送器将温度信号转换成标准的模拟量信号。

网友B:
温度模块可以直接读出温度值,如果你用模拟量模块的话,还要进行量程转换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