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PLC的支持下。如何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多段速?

楼主(2015-08-04):
小白求教~~
像正反转,多段速度指令。这些要靠什么输入?只能直接再变频器里面设定参数吗?没办法用外置按钮?

网友A:
买几个开关,直接接驳在变频器对应的数字量输入,正反转输入端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信号直接与公共端接通吗?

网友B:
整个控制组个纯硬件电路

网友C:
把变频器说明书看熟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D:
现在的变频器功能强大,简单的这种控制不成问题,直接用硬线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段速有办法?

网友E:
也没有用过,可能找个说明书看看,是个办法;多段速的话,看是如何的控制办法(输入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段速有办法?
以富士为例:在数字量端子上接入开关,然后设定E01~E04参数为多段速输入,在C参数中设定对应的频率值。

网友F:
仔细查看变频器说明书。说明书里有介绍,基本上都是要设置参数的。

网友G:
说明书先看一遍不理解再来问吧,说了你才会明白

网友H:
小白认认真真的看变频器使用说明书吧。

网友I:
多段速和正反转的控制,采用变频器自身功能都能解决,不必PLC控制即可。就是外部加开关来实现的。

一西门子的MM440为例,多段速可以最多通过4个按钮开关来编码,实现8-4-2-1的15段速控制,再用一个开关按钮实现正反转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变频器型号选对,有足够的数字量输入就可以啊啊

网友J:
机器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行程开关来执行多段速,8421编码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先按说明书调好接线端子的速度,然后机器碰到哪个开关就是哪个速度了,正反转也是一样的,通过继电器的互锁来完成。
当然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你要有电工控制技能才可以,不是这里问一下就能解决的。

网友K:
这个不难的,楼主只要先把说明书研究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L:
可以用外部端子控制啊

网友M:
可以用外置按钮,不过要先设定好参数。

网友N:
由控制端子控制

网友O:
可以的,一般多段速PLC控制也就是开关量的

网友P:
笨呀:直接用4P继电器作业,足够了

网友Q:
外接几个开关就可以   要是用BCD码那功能更多

网友R:
多看多动手,下一个高手就这样练成了。

网友S:
可以的,用几个开关,接通和关断控制不过这是手动的,自动还需PLC,程序。

网友T:
变频器书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