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4):
輸入380輸出220,直接量輸出相間沒任何問題,可是我把輸出分別對地測的數值為115,137和115,請問,為何中間那相電壓這麼高?
亦或是測量有問題(是不是不能對地測啊)

网友A:
输出中点没接地的话,这个数值只能做参考。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因为对地电压“悬浮”,所以测的值仅供参考,毫无价值。

网友C:
中心点没有接地,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D:
人们常常使用隔离变压器作为防止人体触电的隔离设备之一。原因就是隔离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对于大地没有任何的环境进行流通,形成不了回路。
所以,测量隔离变压器对地的电压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楼主需要验证自己的变压器输出的零线或者中性线接点是否接入了大地。

网友E:
不能对地测

网友F:
同意 1 2楼意见

网友G:
这就是隔离变压器的特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们常常使用隔离变压器作为防止人体触电的隔离设备之一。原因就是隔离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对于大地没有任何的环境进行流通,形成不了回路。
所以,测量隔离变压器对地的电压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楼主需要验证自己的变压器输出的零线或者中性线接点是否接入了大地。
这个还真没注意,有地线,没看是否和电源地接在一起与否。

网友H:
输出没接地,,量也没用啊

网友I:
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J:
对地绝缘电阻不一致,自然量出来不一样了!
问题是:悬浮测量有啥意义呢

网友K:
学习了,以前也犯这个错误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因为对地电压“悬浮”,所以测的值仅供参考,毫无价值。

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