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4):
如题,之前安装的CX-one 4.31版本,64位系统,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就不能用了,所以就想删除了重新装,结果文件包都删除完毕了,软件还显示有,在此请教下如何卸载该软件,谢谢了!

楼主:
为什么老是出现这种问题呢

网友A:
欧姆龙软件一定要用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来卸载,否则可能造成无法再重新安装欧姆龙软件,只能重新安装系统在安装欧姆龙软件了,官网有卸载专用软件卸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能重装系统,我也遇到过该问题。用它的卸载软件还是不行,最后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C:
我是重装系统解决的,西门子好像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前几天也在论坛看到了这一问题,影响到重装系统,看来要注意了。
不知删除后,可否再用专用软件卸载(2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也在论坛看到了这一问题,影响到重装系统,看来要注意了。
不知删除后,可否再用专用软件卸载(2楼)。

可以,使用CX-ONE安装软件中的CX-Remove卸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百度下载了一个CXremover,无法下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百度下载了一个CXremover,无法下载。。。

这还要去百度干什么,在CX-ONE安装光盘的的工具文件夹下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找过了,确实没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过了,确实没有的。。。

CX-ONE安装盘内目录utility下的CXOneRemover。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受教了,之前没注意,只是找CX-one下面没找到CXremover表情,不知道这个是在哪个母文件夹放着,不过我已经手动把那些文件夹删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了,之前没注意,只是找CX-one下面没找到CXremover表情,不知道这个是在哪个母文件夹放着,不过我已经手动把那些文件夹删完了

一口水喷在屏幕上………………

楼主:
在论坛上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帮助,谢谢各位!

楼主:
安装成功了,又可以新建程序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F:
直接调用欧姆龙安装文件下的卸载文件即可

网友G(2016-12-24):
可以用360软件管家卸载,扫除痕迹

网友H(2018-04-16):
360要都恶心有多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