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15-08-04):
假如在触摸屏做2个页面A和B,做个功能键点击这个功能键首先弹出输入密码窗口,与预设相同进入B页面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在触摸屏做2个页面A和B,做个功能键点击这个功能键首先弹出输入密码窗口,与预设相同进入B页面应该怎么做

下面过程来自于欧姆龙的CX-Designer软件:
1、准备2个画面,分别是A和B
2、在A画面放置命令按钮并选择其功能为切换画面,目标画面为B画面所在编号,并在命令按钮的密码页面下设定密码等级并设定需要设定的密码。

完成上述设置后在画面A中点击命令按钮会弹出需要设定密码的对话框,密码正确后会跳转至B画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我用的是NB-designer,你说的那个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