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楼主(2015-08-04):
CP1E-NA40,模拟量怎么编写,给个简单小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E-NA40,模拟量怎么编写,给个简单小程序参考一下

CP1E需要接驳模拟量扩展模块,其手册上已经描述得足够清晰,应用指令也只是用MOV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B:
就是说你只需写入设定数据,其它的就交给模拟量单元完成。

网友C:
初学者路过~学习下~~

网友D:
手册里面有通道设置表